请问大家驱动大功率LED灯都用什么呢

楼主(2008-01-28):
导师给我命题是从市电经电路处理后驱动三个1W的LED灯,小弟是一头雾水,请大家给小弟建议和指导,谢谢好心人.

网友A:
小功率的好处理

zetex的一系列都可以

网友B:
很多是用于照明的

网友C:
可不可以不用电容限流

在多个LED串联(比如50个)的情况下,直接接AC220,目前多是用电容限流后用整流桥整流 ,可不可以不用电容呢,还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D:
楼主说只用3个1W的

网友E:
用开关电源就OK

网友F:
你导师应该还有很多要求吧

如果你这个是做产品,还是有很多值得商讨的;
如果只是点亮,那就简单多了,可以直接用开关电源,或者变压器再加DC-DC。
很多厂家有1W LED驱动IC供应,都是直流供电,比如Sipex和ON SEMI

网友G(2008-08-11):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

先做一开关电源(交流输入  降压)  然后用着开关电源驱动恒流芯片去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