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多路反馈控制同一频率的电源IC

楼主(2008-01-28):
在用变压器做隔离变换多路输出时,希望选择有至少两路PWM反馈控制同一频率的电源IC.如果是凌特和Maxium的最好!
想做一些改进现有电路的实验,希望可以得到做过类似设计的朋友的的一些建议!和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
没有得到帮助...

有相关建议的请给予指点 感谢!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做什么事

“至少两路PWM反馈控制同一频率的电源IC”

楼主:
呵呵 是我表达不太清楚!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目前电路上单通道的,PWM控制.
想选用个双通道或者多通道的的新片子! 但没有作过相关试验!希望做过实验的朋友可以给予一些技术上指点! 和 一些应用中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