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驱动脉冲不均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9):
反激电源驱动脉冲不均匀问题请教

我做的24v转300v,固定频率200k,驱动脉冲一个宽一个窄,几分钟以后好像还有震荡,波形模糊,请问是何原因,如何消除?
15w输出,匝比1:8,初级电感15uH,

网友A:
详细一点的电路

楼主可以提供详细一点的电路吗? 或者说驱动部分 采用的具体拓扑结构?
怀疑有自激的可能性 但缺少数据或波形来分析!

楼主:
单端反激,

网友B:
很奇怪的电路

电路并没有隔离,用支光耦干什么?
输出电压那么高,光耦串联200欧那么小的电阻?

楼主:
光藕是从另外一个设备来的控制信号,控制300v的开关

网友B:
光耦两边接在一起,不管是不是另一设备,这个光耦没有用

从图中看不出是另一设备,反而是与输出端接在一起的。

网友A:
你的匝数比1:8的依据是 ?负载不稳 !

你的匝数比1:8的依据是 ?负载不稳 ! 驱动脉冲一个宽一个窄,在拉宽Ton转换!  老牛拉车...

楼主:
300con就是从另各个设备来的控制300v输出的信号

当然也可以不用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