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供电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1-31):
我做了一个项目,安防类的,一个主机,下面挂0~64个从机,24V供电,由主机为从机供电,每个从机的正常工作电流都在50mA以上,而且,距离最大要求在1500米,可是我用1500米1.5mm2的线测试了一下,电压全跑到电线上面去了,从机上面基本没有电压了,怎么办,谁由思路帮忙解决以下。

网友A:
回楼主

约束条件是这样,那就没办法。

网友B:
在设个"电厂"可以吗?

网友A:
送电电压提高

到终端再转换成低压24V供从机使用。

按照楼主所说的距离和导线以及从机耗电,不应该“电压全跑到电线上面去了,从机上面基本没有电压了”。压降总是有的,但不会像楼主说的那么大。

楼主:
to maychang:

这个,我以前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经过实际测量,1500米1.5mm2的线来回有30欧姆左右的电阻,在负载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很严重,还有,提高电压也不可行,我的设备安装的地点电压不能太高最高到30V,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
可是别人已经做出来了,这我就搞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得了

网友C:
1-选好的导线;2-更改工作方式

每个从机加一个水塘,平时关机或者待机或者用其它方式减小功耗,轮到自己的时候全速工作。

如果能实现分时工作,那么水塘都可以省掉了,压降1V不到应该是可以忍受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水塘???

网友A:
回楼上

“水塘”就是大电解电容。搞音响的常这么说,不太规范的词汇。

网友D:
这是很常用的 安防总线模式

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200多个点,不过,负载平均功耗肯定没你说的这么大,
考虑采用循检模式工作吧,没通讯的点统统转为低功耗工作

网友D:
你的负载功耗一定要想办法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