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源的综合性问题

楼主(2008-02-14):
我们公司要搞太阳能路灯的研发,现在手上没什么技术储备,向请教一下,首先是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我应该理解他是电流源呢,还是电压源。还有,就是直流小电压,转换成交流大电压,该怎么弄,我现在的思路是,将直流电压用大功率管做成方波(类似开关电源),之后用变压器升压,但是怎么转换成220V的正弦交流电,就没有思路了,各位高手给帮帮忙,给点技术支持。

网友A:
别说你们公司,全世界技术储备也不多

电路问题好办,不好办的是太阳能到电能的转换效率以及蓄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既不是电压源,也不是电流源,可以看成有相当内阻的电压源或有相当内阻的电流源。
低电压电池多个串联,得到较高的直流电压。要从这个较高的直流电压得到交流电压,这个过程叫逆变。逆变可以输出方波,也可以输出正弦波,输出正弦波实际上是使方波的脉冲宽度变化而实现的。参考有关正弦波逆变的**。

网友B:
不实用,赶快走人

在目前太阳能应用的技术条件下,这样的公司肯定没有发展前途,倒闭得快

常用的路灯功率为70-160W,就算不计成本用大功充LED,也得30-50W。加上红外人体感应调节功率,无人时10W,有人时全功率,19-24点平均给你算20W吧,需100Wh,后半夜0-6点以10W照明,需60Wh。充电效率及照明逆变效率均以90%计,每天需从光电池获取197.5Wh,考虑到蓄电池的自放电,以200Wh计。

太阳辐射能,赤道夏日正午直射为1300W/平方米,光电池转换效率以30%计(单晶硅,好贵的哦),每平米可获390W输出。再考虑到太阳跟踪的问题,实际每平米平均输出只有200W。

假设你应用的地区日照条件好,每天都有10小时的日照时间(太理想了吧),你需要0.1平方米的光电池。(之所以不考虑太阳跟踪,是因为光电池面积太大,伺服装置不好弄,搞风能力也不好搞,倒不如搞成固定式的)

如果还用高压纳灯,那就更吓人了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

谢谢2楼和3楼的同志,这个想法只是一个初期计划,不过和3楼说一句,这种路灯已经有做的了,在天津有很多地方用这种路灯。还有,谢谢3楼,你写的很详细,已经把难点和缺点都说出来了。谢谢2楼,把需要的基本知识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