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2008-02-14):
(无正文)

网友A:
max604 &max765

输出电压3.3V 500mA     你可以选用 Max604

正电压转负电压         你可以选用 Max604

后缀是ESA的 你是要求航天级的? 还是储存温度?

上两款都有SO_8封装的  外围简单易用 可靠性也很好!我负责的产品上都有在使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呵呵 忘了问你的输入范围 和inverting的范围!

不合适再推荐其他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