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还请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2008-02-16):
我有一台PS3游戏机,开仓和关机键位..有时候手放上去一下子就被电了下..

问题:
1.这种现象是静电,还是漏电?
2.如果是静电,是人身体的,还是机器产生的?
3.有解决方法?

谢谢!我是一个不懂电的,所以在这种请看过此贴的专业师傅给予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A:
静电吧,

每次你只被电一下而不是连续地感觉到触电,基本上说明是你身上带的静电,空气干躁时容易产生这种情况,特别时屋里有地毯的话,

楼主:
应该如何解决?家里接地线了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吗?

如何解决?

网友B:
购买加湿器

    另外如果家中铺了地毯,就拆掉,改成地砖或者换成防静电地毯;

网友C:
用电笔测试就知道了呀

网友D:
电笔测不出的;2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下”则是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