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说明书,不理解怎么能实现的,电路会是什么

楼主(2008-02-17):
今天看了一个说明书,不理解怎么能实现的,电路会是什么样的呢?
如下:
★技术特点
1. 交流接触器与可控硅相结合的混合切换方案,可控硅只在需要切换的瞬间导通,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交流接触器提供电力,这样使得双路交流电源投切装置的切换时间小于5ms(双路电源同步时),并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电路会是什么样的呢?能实现吗?可能吗?继电器都是10-15ms左右的。能实现吗?

网友A:
接通继电器的同时也触发并联在触点上的可控硅

好像有点画蛇添足啊...

网友B:
提速,加强可靠性

楼主:
估计不是2楼说的那样

网友C:
什么产品说明书?

楼主:
双路电源切换装置

网友D:
快速双电源切换开关

在电力系统常用。
在要求高的地方。双路电源给保护类微机供电时,如果是接触器切换,时间都会大于100ms,微机肯定要受干扰(比如复位)。所以用可控硅先切换,加快速度。一般一个周波就可以了。但可控硅长期运行发热量大,可靠性不高。所以后期用接触器旁路,可控硅推出。
还有一种产品,叫复合开关,利用可控硅过零投切。然后接触器旁路。目的是降低冲击电流

网友E: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