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4063怎么实行关断?

楼主(2008-02-18):
 试过了,如果把7脚或8脚接地,则呈短路状态,这样也能算关断?不行吧?
把3脚(震荡脚)接高电平则关断了,但难以实现。 3脚接地也不行,电流反而加大了一点。    在输入端加pnp,npn控制总电流关断,但该方**使电路效率大为下降……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直接控制哪一脚就能关断保护?

网友A:
拓朴??

如为降压模式或极性倒转,直接对第5脚施1.25V以上的电压(不能超过VCC)即可让输出复位,关闭输出;
如为升压模式,则必需外加开关。( 升压模式,即使开关管关闭,也有输出Vo=Vi-Vd )

网友B:
呵呵,要么断电,要么控制比较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