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升压IC,纹波要在100mv之内的。

楼主(2008-02-19):
我原来用33063。纹波太大了,是那种种电容和 电感充放电的毛刺。
我用470uf的充电电容也 减不了多少(规格说 用330uf就可以了)。是否能把它消除?
或者有谁知道哪款ic好点的?主要是没有这个纹波。
升压到14v
纹波要在100mv之内
输出电流大概100mA
请问谁知道哪款合适阿。
http://sz.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2=f92f41af450bc04fc590f2fc66030a30b50252ea6dd2d331f465a28b8907dd31adc4fdd193f6fa9fad5f52dad74fbb61c3cf76f9f95113326f3444f0c162fa69a8d48c69a171078f544344f5a3d7268d038b6eaa

网友A:
找个34063计算器,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B:
BOOST电路输出纹波大的原因

BOOST电路输出纹波大的原因,与IC自身并无直接联系。

纹波来自升压电感中流过的纹波电流,在输出滤波电容上的压降,100mA的输出电流,就算电路工作于DCM模式,数百mA的峰值电流在100uF电容上产生的交流压降也不过数十mV,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初学者忽略了滤波电容的另两个重要参数:等效串联电阻、等效串联电感。

数百uF的电解电容,其ESR通常超过100毫欧,纹波电流在ESR上的压降,大大超过了容抗上的压降;

不要认为选用高频率的DC-DC就能解决问题,电容的ESL作用下,高频率并不能给纹波带来好处,如果还是执迷不悟地使用电解电容的话。

楼主:
请问那要怎么避免这个纹波或者说毛刺呢

谢谢

网友C:
普通的电解电容,ESR和ESL都大。多加几个0.1UF的陶瓷电容。

网友D:
增加一级LC滤波,在电解电容上并联无感的薄膜电容。

网友B:
0.1uF太小,想不了太大作用

多加几个的话,从布线面积与成本上都不合算(零点几uF电容的容抗还是太大,起不了太大作用,电容虽便宜,但加工费可不便宜)

最有效的方法,是加一级LC滤波(串磁珠+电容)

另外,电感合理取值很重要,DCM与CCM模拟下,相同的滹波电路,输出纹波电压可以相差好几倍。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加了一个LC pi型滤波器。但是纹波还是在140~120mA左右。是否与Vin为5V有关?
工作一年了,还像个新手,呵呵!惭愧啊

网友E:
要考虑分布参数的,整流管串磁珠并电容,并调整到合适的

而且,对布线也有要求

总之,要把开关电源真正的设计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网友F:
个人感觉可以在后级加LDO

即升压电路的输出设在比14V高点,比如14.5V,用LDO再降至14.0V。利用LDO的高PSRR,纹波降到100mV,简直就是小kiss

楼主:
ls的 就是台湾人不舍得那一小块IC麻

楼主:
滤波的结果

最上面的是滤波前
中间是滤波后,虽然看不到但是把时间放大会出现下面那种纹波,滤不掉啊

网友G(2015-09-12):
可以输出端串联一个磁珠后面再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