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以下的简易开关电源应该如何做,大侠们指导一下

楼主(2008-02-23):
输入220V  输出5-12V可调,功率0.5A AT 5V

如何做最简单而且体积最小,器件都怎么选择?

对电源不熟,请各位不吝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用TopSwitch的单片开关芯片最简单

体积也小,但成本稍高一点。

网友B:
嗯,同意LS

体积小,电路简单,设计制作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