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电路中的隔直电容(在线等)

楼主(2008-02-25):
如图所示:18V的直流电压经过DC/DC转换成幅值为18V的PWM信号,然后输送到隔直电容Ca。
请问:(1)该PWM信号是否为直流信号?
       (2)这个PWM信号经过隔直电容Ca后是否为18V的直流信号??

在线等待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标有PWM脉冲那条线并未与电容Ca联接。
假定已联接:
1、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这由你的电路决定。
2、肯定不是。

楼主:
请教关于电源电路中的隔直电容(在线等

谢谢答复,我刚才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这个电路用在一升压装置,DC-DC芯片将18V的直流电压通过BUCK方式转换成PWM脉冲,我不清楚这个PWM脉冲是否为直流?
转换成的PWM脉冲,经过隔直电容Ca进入后续电路,我认为,如果这个PWM脉冲是直流,那么它就不可能经过隔直电容进入后续电路,更不可能进入后续电路后还是电压恒定的直流电压。
请指教。

网友B:
LZ对直流交流的区别还不太清楚

网友A:
1、我已经说过,没办法知道,上交流还是直流(单向脉冲算直流)由你那个方框里的电路决定。
2、如果PWM是直流(单向脉冲),其交变成份仍可以通过电容Ca进入后续电路。

4楼说得对,楼主对交流和直流还没有搞清楚。严格地说,单向PWM脉冲中有交流成份也有直流成份,将其傅立叶展开后,首项是其直流成份,其余各项是频率不同的交流成份。

网友B:
LZ能不能把后面的图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C:
maychang大叔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