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关电源的波纹&噪声问题

楼主(2008-02-26):
     用一颗buck同步整流的converter实现12V-3.3V at 3A,东西基本上集成在芯片里面了,外部器件只有滤波电感、电容,取样电阻,就是那种最简单的buck的应用。在满载下测试输出,发现示波器开20M带宽限制纹波&噪声在50mV左右,比较正常,但打开全带宽,立即上到150mV以上,高频的噪声比较大。想问下,这种现在正常吗,对电路的影响大吗?大家都是怎样测试的。谢谢!

网友A:
此现像说明输出端噪声分布在20MHz以上部分相当大

输出滤波电容并联一个无感电容(例如无感的薄膜电容)试试,或者采用两级LC滤波试试。

楼主:
thanx

谢谢。我重新测试了一下,把示波器探头熟料帽子拿掉,直接把地线接上去,全带宽噪声到了100mV以下。看来测试方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