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PC30EE13的磁芯,B值大家是取多少的?

楼主(2008-02-27):
来自 2楼

网友A:
磁通密度取多少,与工作频率有关,与电路拓扑有关

工作频率高,磁通密度不能用得高,否则铁损太大,温度会很高。40kHz和200kHz绝不能用同样的磁通密度。
单端工作,因磁滞回线只工作于一个象限,磁通密度可以用得稍大一些。

楼主:
设计RCC开关电源,工作频率30khz

网友A:
光凭这点数据远远不够

“设计RCC开关电源,工作频率30khz”
到本版专用邮箱下载几本书看看先。

楼主:
看了呀

查到了.PC30的参数
Bs=510,Br=117
deltaB= 65%(Bs-Br)=0.65(510-117)=255.5对吧?不过我看别人怎么都是用2000-3000的值来计算的呀?怎么差这么多呀?

网友A:
看磁心参数没有太大用处

把Br等参数涵义搞清楚先。
看赵修科和张占松的那两本。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