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提供个经典的电源防反接电路和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8-03-02):
我打算做个实验板,5v输入,想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做个保护,需要个保护电路。
哪位老大哪怕提供个网址我自己去找。

非常感谢

网友A:
防反接

一支二极管就行了,最好是萧特基二极管。

楼主:
一个二极管,就全部搞定?

防反接和过压保护?

网友B:
防反接妨过压

前面加个桥式整流,不管是接对接错,经过桥式整流后都有是正确的。防过压必须再加比较控制电路。

网友C:
同意三楼的

电源端并联合适的稳压管,记得在它前面串个保险。

网友D:
很多的?

我也赞同2楼和3楼的说法,用二极管来搞定,这样比较实际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

很有收获,我下次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