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

楼主(2008-03-02):
哪位高人能提供lm117构成的电源电路

网友A:
LM117的datasheet上面就有

太简单了,一共两个电阻。

网友B(2011-03-16):
还有两个电容

网友C:
还可以输入输出加二极管----这样还稳定

网友D:
LM1117固定电压的型号 直接啥外围都不接,输出就是固定电压
当然可调的要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