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4828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我现在用sa4828做一个三相的变频电源,但是芯片焊到板子上加上电,片子温度逐渐上升,反复检查电路没有问题,然后测量地址和数据的线有一根不怎么变成输出,该管脚我对地接了一个560欧的电阻电流增加了20毫安,我又换了一片情况类似,sa4828是从外地邮购的,听说已经停产,难道买的是假货?那位用过SA4828,搞了几天了一直没有解决,不知何原因,求助!

楼主:
想和你交流

如果片子是假的,可把我害惨了,搞了快一周了,一直找不到问题,因为我一般不去怀疑片子有问题,这位大虾有联系方式?我有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