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电源

楼主(2008-03-03):
今天在书上看到,单端反激电源当初级关断时,变压器的去磁电流流经负载进行去磁,但是去磁电流按电路看不是也可以流经初级的缓冲电路进行去磁吗,去磁电流在初级有路径流通啊,为什么不流了,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解释,因为缓冲电路的电压远远高于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所以去磁电流优先流经负载电路而不是流经缓冲电路,刚关断的时候去磁电流是流经初级的缓冲电路的,不过时间很短然后就流经次级负载电路了,对此解释有点不解,为什么优先流经次级的负载啊?

网友A:
可以这样想像

两个稳压值不同的稳压管并联,对这两个并联的稳压管施加一个电流。显然稳压值低的稳压管“优先”导通而稳压值高的稳压管不会导通。这里稳压值低的稳压管代表次级反射到初级的电压,稳压值高的稳压管代表缓冲电路两端的电压。
然而实际情况比此电路复杂,变压器有漏感。可以想像电流施加在稳压值高的稳压管上,而稳压值低的稳压管先串联一个电感(变压器漏感)再与稳压值高的稳压管并联。这样当电流突然变化时,电感上感生电动势会相当大(瞬时可以看成一个电池),所以稳压值高的稳压管会导通,但电流不再变化感生电动势消失后,仍是电流流过稳压值低的稳压管。
以上是用电路作比拟,未必准确。各位先进请指正。

楼主:
有点不解

变压器的初级和缓冲电路相当于串连啊,电流一直有流通的路径啊,为什么去磁的时候仅仅在次级去磁而不在初级去磁啊,初级也有流通路径可以去磁啊?

网友A:
看来敲了那么多字是白敲了

劝你一句:去复习电路基本知识(电压电流电阻欧姆定律),然后看变压器等效电路,再看峰值检波(整流),大概就可以弄明白了。

楼主:
能不能从磁场的观点解释一下,为什么开关关断的时候,去磁电流不流经缓冲电路而只流经负载电路,从电路上看缓冲电路中,去磁电流也是可以流的啊?

网友B:
唉,关键字:门限

楼主:
很多的反激电路如图,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啊,

楼主:
去磁的时候不是也可以通过二级管和电阻构成回路进行去磁吗,为什么去磁电流不这样流,而仅在次级流动?

网友A:
注意电容C上面有电压的,如果C两端电压(绝对值)大于次级反射电压,二极管就不会导通。xwj说的“门限”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反冲电压很高啊,电容有充电电流,这电流除了漏感产生外包不包括激磁电感产生的一部分去磁电流啊,?漏感电压和激磁电感的电压叠加可以流过啊,这当中是不是损失了一部分能量啊,?

网友C:
上面的图不是缓冲的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