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8-03-03):
求输入过压保护电路原理 如何才可以实现市电输入时 过压保护功能, 假设市电输入范围波动很大,高端可以到380V,要求275V就保护,然后具有自动恢复功能 。

网友A:
说清楚些

保护什么?如何动作,是关掉用电设备,还是把电压降下来?如何自动恢复,是电压下降还是过一定时间之后?

网友B:
君耀电子

加个压敏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一些参数的说明

保护后级电路了,当然检测电路也能保护最好,看到有些用霍尔元件传感器做的检测器件,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至于自动恢复,一般是电压下降到适当值的时候恢复了,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个检测电路如何实现,如果用一般的电阻分压式当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会不会对检测电路造成不可恢复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