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与占空比有关系吗

楼主(2008-03-03):
用反激拓扑设计DC-DC电源的时候,一般是空载工作在断续模式,满载工作在连续模式,我想问下占空比的改变会影响效率吗?比如增大占空比会影响效率吗?我的理解是当增大占空比时,电路会从断续模式变为连续模式,这样的话会减少损耗,会增大效率,这样理解对吗?要是电路始终工作在连续模式,那么改变占空比对效率还有影响吗?
    另外,有的资料上说,增大功率只能从改变电感量和开关频率两方面入手,比如要增大功率只能减少开关量和减小频率,可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就减少效率了?

网友A:
最好不在断续和连续模式之间来回转换。两种工作模式对反馈电路的要求不同,满足断续模式的反馈在连续模式下很容易产生反馈的不稳定而振荡。
始终工作于连续模式,占空比改变对效率有一点影响,但一般很小,可以不考虑。
“要增大功率只能减少开关量和减小频率”这句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减少开关量”。

楼主:
继续

打错了,是减少电感量,或者减少频率,但这两者的减少不是会对效率有影响吗?一般会使得效率降低,是这样吗

网友B:
占空比超过50%,会导致磁芯饱和

楼主:
不饱和呢?

要是满足不饱和的条件,是不是提高占空比效率就高呢?
    提高占空比的话,会不会影响短保呢?比如占空比变大,短保电流会变大,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