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整和开关电源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3-08):
在机床设备里,如果变压器(220变24V)经过整流后输出的负电源和开关电源(明伟开关电源)输出的负电源可以并在一起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那变压器输出端经过整流后的负电源端和机床的外壳可以并在一起吗?机床的外壳是接地线上的.
请帮忙分析可性或不可行的理由。谢谢!

网友A:
先把“并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变压器输出端经过整流后的负电源端和机床的外壳可以并在一起吗”
电源有两端,外壳仅一端,如何“并在一起”?

楼主:
回复主题:关于变压器整和开关电源的问题,请教高手

是这样的,我看到有的机床设备里,变压器输出端经整流滤波后出来直流的二跟电线,一跟是正电源,另一跟是负电源,也就是说把负电源的这跟电线直接接在机床的外壳上,机床的外壳是接地线的,这样接的原理我不明白。

网友B:
所说你想并联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增大电流那是不行的

网友A:
回3楼

这样接是可以的,条件是该电源的负载没有其它点与大地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