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基于UC3842的单端反激式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大家好!最近自己动手做个小电源遇到了麻烦!!我采用的是单端反激式,本来要求输入90~220VAC,输出有正负15VDC,5VDC。现在调试后发现一直要加到220V才能工作,而且后面输出根本达不到15V电压,只有13V左右,不知道怎么弄了!还请高手们帮帮忙啊!!谢谢!!我贴上了我的原理图,大家帮我看看错在哪里??  QQ:26947582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09554399.rar

网友A:
要看你的图还真麻烦

楼主:
主要我怕直接贴出来的图看不清楚

高手可以下载下,在PROTEL里看的可以清楚点.真的很感激高手!!

网友B:
这是什么图

网友A:
几个问题

1.这么多路隔离输出只采用1路反馈调整,当反馈调整端口负载比较轻时其它隔离输出电压肯定比较小(不建议用单一控制器做这么多路输出/或采用各路隔离输出加光耦反馈方式);
2.在使用线性降压电路中,变压器次级各路输出的参数肯定不能和反馈端一样(不知道LZ是否是这样做的);
3.控制器的电源端上的68欧/3W正常工作时肯定发热厉害(虽然这个电阻是3842典型应用中推荐的),另外3842电源端上的电容是否太小;
4.电路中的很多二极管采用的是FR104,这个管子的trr好象太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尤其是5楼的朋友!

谢谢5楼的指点 想必一定是个高手  呵呵
    首先,我只用一路反馈是因为对这一路的电压要求比较高,误差尽量要小.所以才对这一路进行反馈,其他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也看别人这样做过,虽然说不是很稳定,但至少当输入90VAC~220VAC的时候,后面每路都有输出.而且也能达到15V.象我这样只用一个变压器输出这么多路,每路之间肯定是有相互影响的,我打算以后一路输出做一个变压器,这样就隔离了,而且稳定性也应该可吧!(这只是我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还望指教.
  我的变压器可能反馈端确实和输出端的参数一样了,本来我计算的时候只相差一匝,做变压器的人就饶成一样了,请问为什么不能这样??
   现在我主要的问题是,一直要加到220VAC甚至更高,后面才有输出,我想这时UC3842才开始工作吧!这时后面还达不到15V,但是50K的启动电阻会很烫.
   还有对于FR104的TRR太大,会有什么方面的影响呢??
  以为之前一直从事无轴承电机的理论研究工作,现在这电源是我第一次做的板子,很多地方都不太懂,还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判断及解决办法

1.低压不能启动
原因: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你的变压器提供给3842工作的绕组参数和15V输出的参数一样;这样变压器输出由于受到15V反馈调整,提供给3842电源端的电压根本就不够(3842的启动电压最小也要15V),还有3842电源端的电容最少要100uF才能稳定工作;高压输入能工作并不代表3842电源端电压就正常,有可能是由高压经过50K直接充电而工作在打嗝状态。
解决:(1)把变压器提供3842电源的绕组增加到16-17V输出;(2)把3842电源端电容增加到100uF;(3)或不改变变压器参数,直接使用3843替换3842(因为3843的启动电压只需要8.5V)。
2.启动电阻发热问题
50K阻值作为启动电阻,在220V输入时可以计算出其功耗近2W,肯定很烫的。这里采用150K/1W就可以了。
3.线性稳压结合时次级为何不能参数一样:这个是由线性稳压模块的特性决定的,正常工作时这些器件的输入一般要比输出高最少1-2V。
4.FR104的正向压降和trr太大将直接造成电源转换效率不高,开关和变压器管容易发热等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cby981541!!

再次感谢cby981541!!我将根据您提供的思路进行调试!到时再向您汇报结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