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电容作为power buffer

楼主(2008-03-11):
在设计远端(Remote Unit)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由于远端是被恒定电流(30mA),恒定电
压(3.3V)供电,但是由于远端包含了摄像头模块,它active mode功耗达到60mA(3V),sta
ndy mode功耗为0.6 uA. 我们只需要短时间激活摄像头,拍完照就让它休眠。因此要设计
一个产生pulsed power的电路,我准备用电容作为power buffer,瞬间提供60mA的驱动电流
。由于要求响应速度够快,那么ESR就要求低,又要求大容量。那么基本只能是电解电容和
EPLC,但是电解电容的rating voltage最低也是4 volt.
  1. 如果我让它在3V 下工作,会怎么样? 可以正常运行么?   (只听过超出工作电压
,会折寿或过热爆炸,但是不知道低于会发生什么事情)
  2.如果采用EPLC(Electric Double Layer Capacitors),1F的HW系列的最高工作电压
是2.3 Volt, 我的想法是把两个EPLC串联起来分压,那就满足要求了,但是我不知道在大
电流情况下,串联会不会有大影响? 串联电容会增加ESR,所以我更不确定能不能正常工
作?
     希望有过这方面电容使用经验的人来指点一下,欢迎一切意见,因为这两种电容我都
需要专门预订(这里不像国内那么方便),所以万一选错比较麻烦。谢谢

网友A:
后备储电的两种方案

简易型:并联功率型法拉电容作储能(容量型的ESR太大,不可使用);
兼价型:两级DC-DC,第一级BOOST将3.3V升压至12V,用普通小体积电解储能,第二级BUCK将12V降至3.3V为系统供电。用34063来做的话,全部成本在2元左右。

楼主:
谢谢你

  功率型法拉电容就是HW系列EPLC    谢谢你的方案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