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一个小形单片机系统中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楼主(2008-03-11):
要制作一个智能车,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和舵机,通过处理传感器的信号来自主寻线。现在由于使用一个7.2v的电池供电,传感器和电机部分对单片机的影响很大,需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分开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page=1&t=2882324&tp=%u5411%u5927%u5BB6%u8BF7%u6559%u4E00%u4E0B%u5355%u7247%u673A%u7CFB%u7EDF%u4F9B%u7535%u7684%u95EE%u9898%u3002
看看flight9023 提的问题就是了!

网友B:
又有人在搞freescale智能小车比赛了

网友C:
屏蔽一下

你把CPU屏蔽一下就好了嘛,还要分什么A地和D地的了,够麻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