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逆变器的一问题。

楼主(2008-03-11):
小弟正在做一个题目,题目给出指标如下:
  输出功率:1KVA
  输出电压:220V/50Hz
  光伏组件型号:JT170(34) S1580*808
  光伏组件开路电压:43.8V
  光伏组件最大功率:170W
  光伏组件数量:1 pcs
  蓄电池:4节 7AH/12V  铅酸免维护电池
  测试负载: 100W 钨丝灯泡 10 只, 共1000W,正温度系数电阻性负载
我的问题是,按上面给出的光伏组件最大输出功率才170W,加上4节7AH/12V的电池,能实现输出1KW的功率吗?

网友A:
5分钟的容量?

网友B:
差不多只有5分钟

在4C的高倍率放电下,铅酸蓄电池有效容量只有标称容量的30%

注意,灯泡的冷态电阻只有正常工作的1/10,一定要有软启动功能,否则炸管

楼主:
5分钟的容量

谢谢大家的解答,5分钟的容量?我还是不太明白,可以再进一步说说吗?

网友B:
看来楼主不了解蓄电池的放电特性

附图是12V/6.5AH铅酸蓄电池的放电特性图。铅酸电池的容量是以0.05C(20小时放电)放电倍率衡量的。本版置顶贴子的公用邮箱里有。

从放电曲线上看,1C放电电流可维持32分钟,2C为15分钟,3C为9分钟。
而楼主要获得1000W输出,至少需要24A电流,相当于4C放电,4C能维持多入,楼主自已推断吧。

网友C:
用灯泡做负载

楼主的电源必须是限流输出,如 PowerAnts 所说,否则电源炸了都不知道怎么炸的。

楼主:
PowerAnts

PowerAnts说得好,我是不太了解蓄电池的放电特,经过你这么一说我有了了解,剩下的我自己去摸索,谢谢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