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公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17):
不变化

除上电后很短时间,根本没有输出。

楼主:
问题补充

我这是一个简化的功能图,昨天我才做了测试,当f=46-53k时,i=20a;我将f改为75k时,i=4a,????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请大家帮帮忙啊!我急用,

楼主:
各位大哥,出出高招吧

各位大哥,出出高招吧!
请你们给我指点指点,该如何改

网友B:
根据我的一点经验来看

第一:功率变化是因为频率变化后变压器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变化引起的,具体怎样分析我没有作国。
第二:电流的测量看你用什么手段测量。普通万用表测量不准,同样电流用不同档位测量数据误差很大。我准备买一个真有效值表测量,不知道是否可以准确测量,还需要试试。
第三:我的办法:测量原边工频信号计算功率,变压器副边用等效电阻测量直流信号计算功率,可以得到真实数据。

楼主:
应该有个公式来计算它!

应该有个公式来计算它!
要不,如何设定电感和电容的值。比如:我们要做50kw的输出,f=100khz,哪如何选择电感和电容的值呢?他们等于多少?

楼主:
我就这样完啦!

没人告诉我具体的计算公式?我就这样完啦!

网友C:
我就这样完啦!

怎么完了,遇到打劫了?赶紧110

网友A:
已经完了

我在2楼说过了。

楼主:
高手出来吧

高手出来吧,帮帮忙!拜托啦

网友D:
hf

是不是上面的管子画错了阿,大侠说说阿

楼主:
啊!是的,管子画错了阿,谢谢

啊!是的,管子画错了阿,谢谢!补上
这算反激还是正激还是桥式电路,我不咋懂,见笑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不是管子画错了

根本没有直流通路,所以没有输出。

楼主:
再来

上面的图不算,这样对马?

网友A:
还是不对

电容充电后,没有电流。

网友E:
如果是调制波倒是有电流,电路哪来的?比较怪异。

难道是产生高压谐振。

网友F:
不能工作吧?这样的图

电容充电都没有直流回路也没有交流回路(除了分布参数),只能顶2楼的判断了。

网友G:
RE

  你这电容是干吗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