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dc 1.5A高效率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2008-03-18):
使用了一个新的CPU,其core的电压是1.0vdc,电流约1.5A。
请问该怎么设计比较合理,有没有单芯片的解决方案:输入3.3vdc,输出1.0vdc,效率高于90%,输出电流1.5A。可以共地。

网友A:
推荐同步整流BUCK

控制器XC9210,加P-MOS、N-MOS各一只

楼主:
兄台有没有参考设计?在哪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A:
俺只有印刷体

你可到www.alldatasheet.com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