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V10A电源

楼主(2008-03-23):
现需要做一输入为9-30V,输出为5V,电流10A的电流,请问用什么器件能满足要求?

网友A:
RE

  用串联稳压就能实现啊.

楼主:
谢谢

以前的电路都是大金属壳,再加上散热片,占空间太大,近来的低功耗新器件应该有好多,但找不到具体型号,哪个大侠能帮忙指明?

网友B:
同问

搭车同问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C:
IRU3037

IR的IRU3037,非隔离电源

网友D:
随便搞搞的话用个SG3525就行。

线性电源不要考虑~~

网友E:
用高效率DCDC电路啊

LM3485就可以,还有可以做到2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