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V2.4KW的直流电源怎么设计好.

楼主(2008-03-24):
240V2.4KW的直流电源怎么设计好.

网友A:
根据楼主提问的方式

劝你一句:先看看书。
否则恐怕冒烟放**几十次,也还未必做得出来。

另有一帖,想220V整流不滤波就供设备用,也是你发的吧?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用不用隔离?

楼主:
直接220整流成240

直接220整流成240

网友C:
建议用APFC将电压升到400V再Buck到2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