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 热敏电阻问题

楼主(2008-03-25):
我做了一个电源滤波器,包括共模差模扼流圈,看资料在前端加了一个热敏电阻目的是防止电流浪涌~~~  可是当滤波器介入设备后,设备输出不稳定,我做了排除的实验,发现是热敏电阻的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先说说

多大的热敏电阻,直径多少?你的滤波器输出给什么设备?设备输出不稳定是怎么个不稳定法?你怎么判断是热敏电阻引起的不稳定?

楼主:
电阻表面文字"NTC,5D-15"直径大概在10cm左右,滤波器输出给一手术设备-高频电刀-用来输出电流用于切割~,

输出不稳定:接如滤波器后,比如电刀设定20W,经过测量输出在15W左右,且不断升高,不稳定,在没有滤波器的条件下,电刀输出准确 稳定~

接如滤波器后进行测试,起初我怀疑是两个电感线圈的问题(是我自己饶制的),但是当我分别把俩个电感短路之后,不稳定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排除不是电感的问题,然后把ntc短路,就是不用ntc,让网点直接进入滤波器,不稳定的情况没了,输出比设定的下,但是稳定了~~~  我认为是ntc的事!
   当初使用ntc的时候是参考其他电路,主要用于防止电流浪涌.

网友A:
首先,对你的热敏电阻尺寸深表怀疑,10cm直径可就有烧饼那么大了。
其次,原来设备不加进线滤波器工作得挺好(你一直以没有滤波器为标准),为什么要加滤波器?
再次,假定加滤波器是为了避免高频电刀工作时影响其它设备,那为什么要加热敏电阻?难道高频电刀开机时影响其它设备工作了?

楼主:
..........

首先:10mm~
其次:主要是为后面做开关电源做铺垫
再次:加热敏电阻的目的是想防止浪涌电流

楼主:
有进展了

我刚才把同样俩个热敏电阻并上了,阻值降低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嘿嘿~ 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显然你用的热敏电阻阻值太大

影响了负载(高频电刀)交流输入电压。

楼主:
我用的ntc5D-15,网上找不到资料~恼人

 谢谢你~ 可是为什么大就影响了呢????

网友A:
电路中串入电阻

电阻流过电流,必有压降。
热敏电阻不必找资料,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楼主:
请教

我刚才是并了2个热敏电阻,我手里只有2个热敏电阻,我想在把它弄小点试试,怎么办啊?用一般的金属电阻可以吗?我手里的2个热敏电阻都是5欧姆的,我想得到一个1.5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