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所有电子元件做SMT的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网友A:
2mm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不只2mm了,电感和电容的高度都超过了

网友C:
以目前的技术,1.5mm甚至更薄都有可能

网友D:
到底是最大还是最小厚度?

网友A:
给你个现成的例子看看,不要以为上面不是开关电源哦

实际上,电感还可以做的更薄的哦

网友E:
学习了

真是够薄的,不过2mm应该不止吧

网友F:
2mm

400mA的電流,如果加上PCB板的厚度,2mm還是有难度的

网友G:
扰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