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单片机系统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想在一个单片机控制系统中对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别供电,不知道用一个单输出的开关电源,接两个稳压芯片能不能达到以上目的。还有就是DC-DC芯片是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嘛?期盼回复。

网友A:
而且这样做的还不少呢。

网友B:
这样做也行?

网友C:
直接加个小电感意思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接两个稳压芯片

问:两个稳压芯片是怎么接的啊?
   串接有必要吗?
   并接的话可以增大输出电流但要求稳压芯片同型号同性能不然会烧坏的啊

网友A:
接2个LDO分别给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供电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E:
可以啊

直接接两个稳压块,不过输入端电流要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