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请问各位,如果变压器的次级是通过整流滤波通过7805给线路供电的,变压器的初级一根线,如果碰触到次级负载回路的地线上,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只感觉有问题,但说不出到底会怎么样。
问题的来源:有同时设计光隔线路的时候,把光隔的两侧的地共起来了,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偶然将线路的的地碰触到220V的线上,光隔后的是不也会有问题啊。。。

谢谢。

网友A:
问题是:等挨批,呵呵

网友B:
初级一根线碰到次级

可能烧毁次级所有电路,更可能造成人身事故。

网友C:
光隔的两侧的地共起来了,就没必要用光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