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BUCK拓扑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08):
在流经电感的电流非连续的BUCK电路中,当电感的电流为零时,提供给负载的电流只有靠电感后面的储能电容了。那么电容放电,电容两端的电压下降,及输出电压也跟着下降,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不是稳定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有什么没有考虑到。原理图见下。先谢了!

网友A:
没有错,是这样的

初级导通时也是仅靠电容放电维持的。
但仅靠电容放电维持输出电流的时间很短,所以电压下降也很小。

楼主:
谢谢maychang

    在张占松和蔡宣三的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版)这本书看到上面分析是电容的电流波形图在放电过程中电流是恒定的,应该就是有误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流不连续模式下流过电感的电流在开关管导通和截止在时间上是不是一样的(即斜率不一样)。下面是波形图:

网友A:
你所说的电流斜率下降得很小,几乎是平的,不能说那图有错。

流过电感的电流斜率和初级电流斜率未必一样,一样应该说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