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

楼主(2008-03-08):
请教:要求设计一个输入变化为20-200V的,输出稳定16V的电源有没有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大稳压范围的电路。

网友A:
以现在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但成本比较高

楼主:
可是

没有供电电源,这样就不能用芯片。只能用电感,电容什么的。

网友B:
这个没看明白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可是

没有供电电源,这样就不能用芯片。只能用电感,电容什么的。

网友C:
输出稳定16V的电源有没有可能

我想: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的稳压块78系列的,在稳压块的接地端上串联一个适合的电阻,稳压管也可以啊!此时的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就等于稳压块所稳出的电压加上稳压块接地端所串联的那个东东两端的电压.去想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
有什么不适还望见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