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源

楼主(2008-03-13):
如图所示,我的目的是想从太阳能电池阵列引出+5V和+15V的电源提供板上芯片用,电池阵列还给蓄电池充电。 现在问题是引出的+5V和+15V的电源是否需要与电池阵列隔离,如果是隔离,从效率与成本方面去考虑该如何实现,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电源

怎么没人啊,补充哈太阳能电池阵列输出功率电压35~45V 电流3.5A左右。

网友A:
是否隔离要看实际应用场合

35-45V输出产生5,15V可以采用BUCK变换器;至于充电的那组不知道你要产生多少电压?

楼主:
电源

谢谢cby981541的指点,那边经过一个DC-DC降到24V。

网友A:
输出低于输入,继续使用BUCK即可。

+5V,+15V可以设计一个多路输出的BUCK拓扑电路就可以解决。24V输出的功率要求大一些,并且在电池充电中好象在电池电量状态不一样的时候要对充电电压进行调节的。
whe1984用的什么太阳能电池板,能否提供点资料?谢谢!
cby@hh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