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我的特殊电源电路!如何提高环型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楼主(2008-03-13):
   电源见图! 图中LTC6906为振荡器(10k-1M频率可调)

 实验结果:电源输入(2.5V/20mA) 负载输出(3mA/4V) 振荡频

                          率700kHz,磁环材料为工作频率为400kHz的锰锌铁

                          氧体(TDK公司的PC40).

 我需求的设计目标: 在同等情况下增加负载输出能力,增大输出电流到10mA左右.

  各位高手看看如何改进?? 变压器原副边的波形正常吗? 可以用更高工作频率的磁环材料吗?

楼主:
 图中可以通过减小R8的值来增加输入功率,这样输出的功率也能增加.但我希望是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输出能力!  麻烦各位了!这个问题已经让我整夜失眠了!救救我吧!

楼主:
说明

  我用的磁环尺寸为: 外径13/内径10/高7

网友A:
方案没整对

小电流升压宜用电荷泵

网友B:
低电压小功率下想把效率做高很困难的,有太多足够影响效

首先,只有2.5V的输入,你就必须得考虑三极管导通压降、整流管正向压降、线圈直流电阻等,这时就很难做到80%得效率了;

然后,由于电流小,IC的工作电流、三极管基极电流等,也可以占到比较大的比例;

还有,700kHz,这对于带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来说已经是个相对很高的频率了,必须的考虑磁心的磁滞损耗、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导线的趋肤效应造成的高频电阻增大等,这些也可以占到很大的比例了;

再就是,功率管的导通程度、驱动形式会直接影响到开关管的导通压降,直接影响效率。你的电路采用集电极输出,这是对的,可以得到很小的饱和压降;

至于分布参数造成的电流、磁路泄漏,电容、二极管的体电阻ESR、体电感ESL等,这个频率下影响还不是很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PS :
如果不是为了做隔离的电源,正如PowerAnts所说:

引用 网友A: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方案没整对

小电流升压宜用电荷泵

网友C:
把振荡频率降到400k以下!这是关键!

网友D:
pc44 pc50的频率会高一点。

4148 换肖特基

网友E:
路过

可不可以在输出的时候进行DC/DC转换一下呢?这样的话它的效率应该可以提到85%以上吧。

网友E:
换Q

把Q换成一种低Vbce的管就好了,这样就不用过多的考虑PCM值了,

网友F:
可以使用同步整流技术

可以使用mos管同步整流技术降低整流管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