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极性信号如何比较

楼主(2008-03-13):
以前都有是用单电源,LM358作电压比较器,正极性信号输入同相端比较,输出为正高电压或零。现在是负极性信号,怎样设计电压比较器,负极性信号绝对值大于基准电压绝对值,输出为正高电平,否则为零。还可用LM358吗?双电压供电的运放,与单电压供电的运放是否有区别?是否一定要改用正负双电压供电。求救。最好贴个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3155033152.pdf

网友A:
用双电源,且负电源绝对值大于信号绝对值

楼主:
请问maychang

还可用LM358吗?双电压供电的运放,与单电压供电的运放内部是否有区别?是否有些运放IC只可单电源供电,有的运放IC为双电源专门设计的。电源地又接到运放哪里。

网友A:
单电源运放内部构造确实与双电源运放有些区别。但这一点应该清楚:单电源运放使用双电源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双电源运放却不一定能够使用单电源。
运放并没有接电源地的引脚。
如果对速度要求与以前一样,仍可用LM358。你的图中C10和R23应该去掉,电压比较没有必要加负反馈。LM358使用双电源会输出负电压,靠图中二极管将其去掉。

网友B:
358 单电源供电,+in偏置在2.5,-in偏置在3,选好阻值

使电阻在负电平出现时-in远小于2.5,并限制不低于0到-0.3即可

楼主:
谢maychang

谢maychang的回复,希望能给我介绍几个双电源运放IC的型号,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单电源与双电源运放IC内部电路有什么区别,为我贴个单电源和双电源的运放IC内部图更好。这里先谢了。图中C10和R23是为了延时作用,防止干扰信号引起误输出。二极管是为了多路电压比较运放组成或门电路控制同一被控端,这只是其中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