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电源电路

楼主(2008-03-13):
1.变压器可不可以用一个代替了?
2.这些电容的大小合适吗?
3.保护装置设置正确么?
4.这个电路能用吗?
这个是用于提供单片机工作的电源.

网友A:
请问负载电流多大啊?

请问负载电流多大啊?还有,我觉得 C2,C3放在开关前,靠近78会好点.我对从220V取电不清楚,只能给你这么点意见,呵呵

楼主:
回mylau

这个做的是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B:
1、可以。变压器次级两个绕组。
2、需要知道负载电流。
3、未见保护装置。如果是指那两个与三端稳压器反并联的二极管,没有必要。
4、需要知道负载电流。

发光管工作电流0.1mA,小了一些,不够亮。
开关如果需要两路直流输出独立控制,放到变压器次级引出处。如果不需要独立控制,放到220V交流处,当然此时要用能承受220V电压的开关。

楼主:
这个保护装置怎么设置啊?  哪位大虾能教教我.

网友C:
过压保护

用个压敏电容吧

网友D:
个人感觉你这两个78xx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