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

楼主(2008-03-14):
24V的直流只经过一级的DC-AC(就是中间没有DC-DC将直流低压升成高压直流)可以逆变成交流220V f=50Hz吗?功率输出要求达到1000W。

网友A:
可以一级完成,但成本太高

搞个KW级的CLASS D,用工频变压器升压

楼主:
可以一级完成,但成本太高

谢谢!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那用一级DC-DC将电压升高,在逆变成交流,相上面的方法,从成本与效率考虑那种更好呢?

网友B:
唉,这还用问吗?

楼主:
回:唉,这还用问吗?

不好意思,对这方面知识了解太少,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