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输出

楼主(2008-03-19):
请问电源的输出,为什么在并联了大电容和小电容后。有的还需要并联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怎么取值。

网友A:
可能是所谓“死负载”

输出电流很小时,开关电源会“控制不住”,输出电压无法稳定在额定值,这将损坏负载。加上这个电阻可以泄放一些电流,使输出电压能够稳定在规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