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

楼主(2008-03-19):
请问:倍压整流的电容怎么取值。

网友A:
可以根据负载电流以及允许多大纹波计算。
纹波的意思就是一个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的减少,与电容之积是一个周期电容放电的电量。
不考虑成本和体积的话,尽量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