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200W以上PFC要用平均模式

楼主(2008-03-19):
为什么说200W以上PFC要用平均模式??谢谢。多多指导

网友A:
功率不够

因为峰值模式电感电流都工作在断续模式下所以供不出太大效率,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方法也可以做大一点

网友B:
好象说的是“大功率的PFC采用交错互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