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RCC电路开关管发热得厉害

楼主(2008-03-20):
输入18-36v,输出双5V,一路250ma,一路150ma,采用EE19磁芯.匝比47:22:22:25和75:21:21:23,两种都试过了.开关管发热的厉害,才输出100mA,13003就非常热了.我该调整哪里呢?
电路图如下(R4改为470欧,R6,R7,D4没有接上去)

楼主:
基极波形图

楼主:
开关管两端Vce的波形图

网友A:
又是这个图??? 不烧东西了吗???

楼主:
是呀,工作正常了,就是开关管太热.手都没法摸

网友B:
中国的电子工程师真辛苦.

NND!要把品质做好反而容易!
但是要把品质做得马马虎虎,价格又要便宜就难了,明知市面上有好东西也不敢用.

网友C:
好大的占空比

网友B:
占空比是不对!刚好反了.

变压器加了气隙没有?电感量多少?频率多少?

网友C:
怀疑初级电感量太大

RCC带载能力差,而且占空比很大,是工作频率太低,需要较大的占空比满足能量转输的要求,而占空比一旦超过0.5,由于磁芯复位不能得到满足,开关管发热就激增。

楼主:
我今天制作了3个变压器,还是没有解决发热的问题

气隙加了的.
匝比分别为:
1.75:21:21:23  工作频率80Khz
2.47:22:22:25  工作频率120khz
3:69:33:33:40  工作频率30Khz
都是发热,占空比第二个比较好一点,其他的都是占空比好大,我都不知道怎么调整匝比了

网友C:
建议楼主花半天时间把RCC变换器看一遍

在本版置顶贴里的公用邮箱里有,maychang上传的。

提醒一下,变压器需要计算,不是靠“试”

楼主:
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匝比都是计算出来的

就是B值取值不同.还有数据取值一个大胆点,一个保守点,书上的两个计算方法我都用了呀
第一个的匝比是计算出初级以后,按照电感量来计算的匝比
第二个是计算出初级以后,按照初级/次级电压比来计算的匝比.
第三个是实验性的,我也觉得占空比太大,所以减小了初级/次级的比值

网友C:
匝比受反射电压和占空比影响

以AC18v输出时,占空比0.45,输出整流管压降0.5V计,合理的匝比为

N12=(18*1.2*2*0.45)/(5+0.5)=3.5

你的匝比这么小,最大占空比应该不到0.3才对

网友C:
一些问题

1、R4太小,反馈绕组提供的正程脉冲幅值至少有10V,100R显然太小。
13003在满栽时电流峰值约450mA,此电流下hFE为15,临界驱动电流30mA,饱合系数1.5计,需45mA,因此R4改到220R比较恰当。
2、C7太小,在数十K频率下,电压不平滑,Q3工作不稳定;
3、C1太小,2W输出需47uF;
4、

网友D:
这个激励绕组怎么才47T啊?太少了吧?莫非俺的直觉出问题

楼主:
请问PowerAnts

1.C7用多大合适呢?是怎么计算的呀?
2.第一个匝比75:21:21:23,75/21=3.6,应该没问题了呀,可是还是三极管还是热
3.R4我原来用200欧,但是轻载的时候出现间歇震荡了,而且三极管发热比较快,所以我才加大R4的,现在用的是470欧,这样的话还要搞个三极管来恒流?

楼主:
把匝比75:21:21:23的板子参数改了

1、R4改为235欧
2、C7增加了一倍,为0.2uf
3、C1为100uf,还是很热

网友B:
C7 加大到47uF.

这可能是占空不正常的主要原因,C7的电放完由于R1又导通了,变压器有严重的直流分量.

楼主:
原来这个电容是其这个作用的呀

以前发贴问过这个电容的作用,有人说是滤波,晕死,看来他也搞错了
加了之后还是热,电容的正极是接二极管,负极接绕组的对吧?
波形改变了,不是狭长的了,而且振荡频率降低了.还多了一根直线,基极和Vce的波形都有那根直线,提高输入电压,就看不到波形了,只有直线了.
下面是Vce的波形图

楼主:
这个是基极的波形图

网友B:
现在要重算线圈,电感量,一些参数也需优化!

网友C:
波形不稳是正常的

由于C1上的电压有波动,因此电路工作频率,占空比是不停变化的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t=2727309&tp=%u7B80%u6613%u5F00%u5173%u7535%u6E90%u662F%u6B63%u6FC0%u8FD8%u662F%u53CD%u6FC0%uFF1F%uFF08%u6BCF%u5468%u4E00%u9898%uFF09

网友E:
给你一个建议

将R8的阻值适当增大,只要保证Q2的Ie在R8上的压降能使Q3可靠饱和导通即可。

网友F:
我看是副反馈没有及时到来,变压器磁饱和,占空比太大,将R6,R7,D4加上,C7换成10u
不行,找个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想稳压加个tl431反馈就行了

楼主:
R8加大到3.5欧,没效果

其实我手头有好几个RCC的电路板呢,都是买回来拆的.有手机的,有韩国的,有我也不知道是用在哪里的,多组输出.可惜都是高压的.
不过我终于发现,低压变换的RCC和高压变换的RCC是差好远

网友C:
差不多的吧

低压输入的,过流保护取样电阻的压降相对较大、开关管峰值电流较大。

楼主:
现在改用MOS了,驱动简单些

直接换上MOS就可以工作了,没三极管那么热,但是还是比较热,不正常.
没查出原因来,谁知道怎么看或者推导出MOS导通的电阻是多少呀?我怎么调G极的电压都是4.5v,驱动电压上不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这几天继续调整电路,却不料连续的烧限流电阻和限流三极管,调不回来了.

网友B:
给限流三级管一些预扁置同时减小限流电阻。

这样做可以减小限流电阻功耗。说实在的我连运换方案, 既然是低压,34063+MOSFET也可以靠虑啊。

网友G:
把D3去掉接电流表试一下

楼主:
30楼,不但是低压,还要求隔离的

事实上还要求体积小,成本低,真要命

网友H:
请问下如果功率上不上去

请问下如果功率上不上去,除了变压器问题,还会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H:
c4,r4,d3

请问一下图中的C4,R4,D3有什么用啊???

网友I(2015-11-23):
引用 网友C:
在本版置顶贴里的公用邮箱里有,maychang上传的。提醒一下,变压器需要计算,不是靠“试”  ...

版主您好,我这有一款宽电压85VAC-265VAC输入,输出5V/0.4A的电源,输出0.3A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开关管总是会炸**(测试由于高温炸**),并且驱动部分,部分电路(电阻电容等都会坏掉,)请问一般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变压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R4太小,反馈绕组提供的正程脉冲幅值至少有10V,100R显然太小。13003在满栽时电流峰值约450mA,此电流下 ...

我是按照这个资料来做的R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