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不是某个公司的**,hao

楼主(2008-03-20):
在很多像继电器等器件中都有下面这个标志,好像左右翻转的字母"R"和“U”,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忘了附图了,附图如下:

忘了附图了,附图如下:

网友A:
貌似是欧姆龙(OMRON)的**^_^

楼主:

好像不是某个公司的LOGO,因为好多公司的器件上都有这个标志。我猜可能是一种标准什么的。哪位大虾知道,点拨一下。

网友B:
是UR (UNDERWRITERS REGISTERED)

一种认证标志,
搜索出来的说法是UR是零件认证,UL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是成品认证

楼主:
林粼粼,谢谢你的指点

我查了一下就是这样:
UR 美国零件认证;UL美国成品(产品)认证
经常遇到这个标志,今天才弄明白,谢谢啊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是认证~~~

网友C:
哈哈..

想不到电脑OO也有不知道的事....不过要不是我做过UL认证,我也不知道这个图标..呵呵.

网友A:
当然还有很多事不知道了,不然还天天学习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