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关于升压电源解决方案,有人碰到过的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8-03-21):
系统供电2.5~4VDC间不定,现需要一个稳定的5VDC电源,以便单片机电路正常工作,使用LM3224进行升压,如电路图所示,此电路不带载时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带1K负载输出电压就完全不对了。我分析是此电路的输出电阻过大,导致带载困难,但是将R102和R103值改小后(分别改到394欧和126欧),电路却工作不起来了。
请教大虾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解决办法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是反馈电阻的问题

应该是L101和C102的问题。

网友B:
我认为买到水货了.

网友C:
呵呵,有意思了

不知道你用的输出二极管是什么,只输出5V可以用小一点耐压,导通电压小的二极管,如肖特基二极管什么的.二是感觉储能电感感量有点小了,用大一点的好了,带一个PIC的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D(2008-08-07):
建议

电感太小,建议用100uH,二极管用肖特基的,输出电容应该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