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隔离过了,为什么还被干扰

楼主(2008-03-21):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做了一个电机驱动电路,单片机电源和驱动电机的电源通过光电隔离了,为什么电机一旦负载过大且改变方向的一个瞬间,单片机就复位
    通过示波器发现,在小负载情况下,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一旦负载过大,且改变旋转方向一瞬间,在单片机电源可能出现一个振铃信号,导致单片机电压过低,从而出现单片机复位,单片机电源为7.2V,采用MAX603稳压到5V为单片机供电,电机电源为11.1V,电机工作电流为10A,两个电源相互独立,没有共地。
   图中J1-motor1接口输出PWM和电机正反转信号给CPLD,通过CPLD变换为4路PWM信号控制4个MOS管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与电机的电源要用不同的

比如2个变压器或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我用的是套电池

我分别使用了两套电池,通过光电隔离过,一套为单片机供电,一套为电机供电,可就是电机运转影响了单片机电源

网友B:
电源隔离不见得就不干扰

考虑光耦两边电源地之间、电源对大地之间加去耦电容试一下,容值在1~4.7nF/耐压要高一点,根据情况。

网友C:
你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看一下.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没有搞好.还有你单片机的电源最好加个电容,220uF/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原因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强烈的电磁干扰,我使用了两个大电流电机是,每个电机的工作电压是11.1V,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0A,而且主板和驱动电路非常近,所以电机一旦改变运转方向,单片机就会重新启动,后来我把主板和驱动器的拿远了一些,复位想象很少了,但是还会干扰数据线。
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防止电机干扰,我看又的电机驱动上带有磁环,这个磁环是用来做什么的,如何选择参数,又如何和控制线路连接,请各位赐教。

网友D:
试一下

复位脚对地加个104电容,数据线全部串磁珠,主板用铁皮盒罩起来,电机上并个电容。

网友E:
你等于未用光偶!

你等于未用光偶!电源未分开

网友F:
其实也没啥

单片机电源用大的去耦电容。

那磁环用的是磁珠吗?当传输电流信号时,用磁珠是阻止共地干扰的

楼主:
一点体会

1.电源是分开的,通过光耦完全隔离了,只是不知道两个电源的地线是否需要连接起来,我的没有接。
2.前面说的磁环真实名词叫“低频扼流圈”,用来通直阻交的,我买了几个扼流圈放在电路上测试,后面会将测试结果告诉大家
3.找到一篇**和大家共享。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683659744.pdf

网友G:

你是电源被干扰了,而不是光藕的事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了

原因:电机驱动电流过大,电磁感应很强烈,通过电磁辐射性干扰了单片标机的工作
解决方法:在每个电机连接线上加入了一个双向TVS二极管,
结果:立竿见影,单片机再也不会复位,也不会丢数据了。

网友H:
我说一点看法,

  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当你的方向改变的时候,由于电感的作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di/dt,这个尖峰不定,但是很大,我测量过,如果是大电压,大电流的,这个东西能瞬间击穿可控硅,所以,在驱动杆上加上一些阻尼次换、来抑制瞬间产生的di/dt.

网友I:
两个电源没有相互独立

通过示波器发现,在小负载情况下,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一旦负载过大,且改变旋转方向一瞬间,在单片机电源可能出现一个振铃信号,导致单片机电压过低,从而出现单片机复位,单片机电源为7.2V,采用MAX603稳压到5V为单片机供电,电机电源为11.1V,电机工作电流为10A,
-------------------------------------------------------------------
说明两个电源来自同一个电源。何来“两个电源相互独立”?两个电源没有共地就是相互独立了?请把两个电源的源头贴出来看。

网友J:
试试:

1、直接在电机的接线端上,并联一个电容器,并在引出线端各串两个电感
2、马达换向时,先关断4个MOS管,延时一下,再加换向电压。

楼主:
解释

1.我目前采用的了TVS瞬断二极管(双向的),当电机感应的电压超过22V时,二极管产生雪崩导通,从而讲感应电压钳制在22V,所以辐射干扰大大减少。
2.两个电源的确是完全独立的,理由是,我用了4个光电耦合,可以参见1楼我附加的图纸,两个电源见的地线也是完全隔离的。
3.在复位电路上加上拉电阻和104电容,结果没有明显好转,还是复位
4.在电机两端加104电容,也没有解决问题,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电容耐压太低,后来改为耐压1500V的瓷片电容,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5.最后考虑到了三种方案,
   采用压敏电阻并联在电机上
   TVS双向二极管并联在电机
   对单片机电源加入一个滤波器(电子市场买的滤波模块)
   由于先采用了TVS,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压敏电阻和滤波模块我就没有尝试了。
6.单片机电源的确被干扰了,电机一旦正反转,示波器观察单片机电源(非电机电源)会马上产生一个负的锯齿波形,后来我串上了一个扼流圈,结果锯齿波变成了振铃波形。

7.最后的出的结论是:我用的电机太猛了,4路电机,每路电机堵转电流高达4A(11V工作),故产生的感应电压非常大,在加上我的控制器离电机不到5CM的距离,故主板非常容易被干扰。

楼主:
TVS 即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1、概述: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2、特性:
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管的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双向TVS管的特性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其主要特性参数有:
①反向断态电压(截止电压)VRWM与反向漏电流IR:反向断态电压(截止电压)VRWM表示TVS管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反向漏电流IR。
②击穿电压VBR:TVS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IT时的电压,这是表示TVS管导通的标志电压。
③脉冲峰值电流IPP:TVS管允许通过的10/1000μs波的最大峰值电流(8/20μs波的峰值电流约为其5倍左右),超过这个电流值就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在同一个系列中,击穿电压越高的管子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越小。
④最大箝位电压VC:TVS管流过脉冲峰值电流IPP时两端所呈现的电压。
⑤脉冲峰值功率Pm:脉冲峰值功率Pm是指10/1000μs波的脉冲峰值电流IPP与最大箝位电压VC的乘积,即Pm=IPP*VC。
⑥稳态功率P0:TVS管也可以作稳压二极管用,这时要使用稳态功率。
⑦极间电容Cj:与压敏电阻一样,TVS管的极间电容Cj也较大,且单向的比双向的大,功率越大的电容也越大。

楼主:
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2、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3、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两大类:①保护用压敏电阻,②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3.1保护用压敏电阻

(1) 区分电源保护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可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3.2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4、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1)保护特性,当冲击源的冲击强(或冲击电流Isp=Usp/Zs)不超过规定值时,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不允许超过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冲击耐电压(Urp)。

(2)耐冲击特性,即压敏电阻本身应能承受规定的冲击电流,冲击能量,以及多次冲击相继出现时的平均功率。

(3)寿命特性有两项,一是连续工作电压寿命,即压敏电阻在规定环境温度和系统电压条件应能可靠地工作规定的时间(小时数)。二是冲击寿命,即能可靠地承受规定的冲击的次数。

(4)压敏电阻介入系统后,除了起到"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外,还会带入一些附加影响,这就是所谓"二次效应",它不应降低系统的正常工作性能。这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压敏电阻本身的电容量(几十到几万PF),二是在系统电压下的漏电流,三是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电流通过源阻抗的耦合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楼主:
什么叫压敏电阻

1、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2、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楼主:
压敏电阻(继)

3、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两大类:①保护用压敏电阻,②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3.1保护用压敏电阻

(1) 区分电源保护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可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3.2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4、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1)保护特性,当冲击源的冲击强(或冲击电流Isp=Usp/Zs)不超过规定值时,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不允许超过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冲击耐电压(Urp)。

(2)耐冲击特性,即压敏电阻本身应能承受规定的冲击电流,冲击能量,以及多次冲击相继出现时的平均功率。

(3)寿命特性有两项,一是连续工作电压寿命,即压敏电阻在规定环境温度和系统电压条件应能可靠地工作规定的时间(小时数)。二是冲击寿命,即能可靠地承受规定的冲击的次数。

(4)压敏电阻介入系统后,除了起到"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外,还会带入一些附加影响,这就是所谓"二次效应",它不应降低系统的正常工作性能。这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压敏电阻本身的电容量(几十到几万PF),二是在系统电压下的漏电流,三是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电流通过源阻抗的耦合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D:
复位脚对地加个104电容,数据线全部串磁珠,主板用铁皮盒罩起来,电机上并个电容。  ...

电机上并几个电容?这个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啊?还有就是电容的话主要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当你的方向改变的时候,由于电感的作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di/dt,这个尖峰不 ...

在驱动杆上加上一些阻尼次换。。这个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1、直接在电机的接线端上,并联一个电容器,并在引出线端各串两个电感2、马达换向时,先关断4个MOS管,延时 ...

是以下这么接的么,可是具体的值应该是怎样的啊,值如果没有确定效果也就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