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ery backed-up regulator supply.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LDO自耗电流

利用LDO自耗电流,在50ohm电阻上的压降,抬高Line输出电压。

Line有输入时,上面一个LDO的输出电压高于正常值,因此下面一个LDO无输出。

由于LM1117本身的结构问题,待机电流在mA级,因此电路无太大实用价值

楼主:
谢谢~~~

谢谢PowerAnts!
那您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电路来完成备用电池的自动切换工作?
或者给我简单指点一下.
Thanks again~~~

网友B:
RE

  此电路可以实现你所想的备用电池转换功能.这是个经典的电路,无需担心.

楼主:
re:大大山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