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长时间工作(一两个小时)变压器不烫手

就没有问题,跳闸应该认为是正常现像。
跳闸是由于空气开关容量过小造成的。工频变压器合闸时瞬间电流可能达到额定值的几倍,造成跳闸。重新合闸则可能又不跳闸,正常工作。

网友B:
可能是漏电跳闸,不是过流跳闸!

楼主:
请教楼上

如果认为是正常的话,那也不能到客户手中跳闸后说正常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即使是3楼所说得 漏电,那要怎么查验呢??

网友A:
回 yanxuyuan

说说你的变压器容量多大,空气开关容量多大。
检查一下,设备对地漏电流多大。

网友C:
是否用了环牛?

而这个环牛的剩磁刚好比较大.

楼主:
楼上的极为前辈

说的那些名词我还不台明白,我先学习一下再来请教

楼主:
刚才我又调了一下电路

发现也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前端有一路滤波电路,包括压闽电阻(4个),共轭圈(2个)放电管(2个),0.01uF电容(4个).后边不接变压器也会跳闸,而且经常打开开关时不跳,在关闭开关时会跳(保险丝会烧)!会不会是因为有容的问题,但通电时没事,为什么会在关电时会烧保险丝呢?
谢谢!

网友B:
估计关闭开关时放电管工作了.

楼主:
请问楼上

为什么在关开关时放电管会工作,为什么他工作了会烧掉保险丝 ,有那么大能量吗?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啊?
谢谢!

网友B:
只是猜测.

滤波电路有电感元件,关断时有可能出现反峰电压的,
用视波器抓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

在220V进来时接另外一个滤波器头子,那里边应该有电感啊!那要怎么改进啊?

楼主: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

确实和放电管有关.拿掉后就不会烧保险丝了!我用的是470V的放电管,请问指标是否合适用不用换一个耐压大点的?

网友B:
换一个耐压大放电管是下策.

把0.01uF的电容改为0.1uF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抓一下反峰电压.

楼主:
to:t.jm

好的,我先看一下波形!
请问,电容和反峰电压有关吗?为什么换一个耐压大放电管是下策?
谢谢

网友B:
大到不起作用还不如不要.

要弄清楚是不正常动作还是反峰电压确实太高了.

网友B:
这里有选择放电管的依据.

http://www.ic363.com/News/view.asp?id=1624
"..系统中加在放电管两端的系统正常运行电压应低于维持放电的电压,否则会产生续流问题。.."
自己对照放电管的datasheet 判断,有没有违反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