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可变频电源

楼主(2008-03-27):
     1.  想做一个大功率(比如1KW)电源.要求输出电压为220V(或110 230 380中任一)的单一稳定电压,纯正弦波,10--100HZ可变频率.
     2.  希望能有高效率,不想把能量耗在管子散热上.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好思路,或有现成的IC,等等....提醒一下.
谢谢!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B:
同意买商品变频器

网友C:
但是也要知道原理啊

网友A:
原理不难工艺难,另外还有相关的智能和保护等功能。

建议到市场上看一下变频器的成熟产品或相关说明书。到那时你就会知道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玩意儿值不值了。